[求助] 求教流水线ADC数字校准问题

楼主(2015-02-04):
小弟才接触流水线ADC digital calibration不久,对于采用并联一慢速高精度ADC进行校准有些疑惑之处,若流水线ADC的级数为12级,则其“粗糙”分辨率为12,另假设并联sigma-delta ADC分辨率为16,这两个ADC输出的数字量明显会有很大差别,若将两者差值作为LMS算法中的错误量,显然是不合理的,不知具体是如何处理的?我直接用1理想的12bit量化器进行校准,校准前后几乎没有差别,还望高手指教,在此谢过了~另外我参考的文献见附件~

网友:
你所说的不合理是指哪方面不合理的呢?是说16位的adc与12位adc字长不能对比嘛?
如果是这样的话,12位所能表达的极限采样分辨率结果是参考电压的1/4096,也就是他的误差不会超过这么多,而16位分辨率就是参考电压的1/65536,比12位的精确很多,可以作为对于校准算法的参考
假设12位采样值是data12,16位采样结果是data16,参考电压都是v
12位的实际电压就是  data12*(v/4096)
16位的实际电压就是  data16*(v/65536)
差值就是data12-data16
此外12位的adc采样得到的量化误差已经是非常小的了,必须把修正的大小放在1/4096这个层面上来观察,如果你本身系统设计要求精度不需要达到1/4096这个级别的话,不需要修正
不知道对你的问题有没有帮助

网友(2015-03-11):
回复 楼主:

楼主(2015-04-15):
回复 网友A:
大侠,求个联系方式,详细讨论啊

网友(2017-03-30):
先看看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