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一键开启icfb?

楼主(2015-02-04):
我的版本是5.1.41

网友:
alias  x='icfb &'  写入。.cshrc 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到指定路径下一键开启virtuoso,怎么实现呢?

网友:
那样的话,得用脚本来实现吧。现在cshrc添加2楼的语言,然后在脚本中写命令语句。没这么试过,感觉应该这样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老东家使用的版本就可以很简单明了的搞定 里面有现成的语句,照搬就行。这个版本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前是IC61?
    不晓得你的问题,我用的是laker

网友:
以后就是一键生成版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是51 61都可以。用的是虚拟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真的可以实现一键开启icfb

网友(2015-06-27):
關注一下 有解答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