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下MPS, TI 的BUCK DCDC为什么用异步而不用同步

楼主(2015-02-04):
例如MPS2451型BUCK DCDC参数如下:
VIN=3.3V~36V,
Fsw=2MHz,
VOUT=0.8V~0.8*VIN,
IOUTmax=0.6A

TI的 LV2841型BUCK DCDC参数如下:
VIN=4V~40V,
Fsw=1.1MHz or 2.MHz,
VOUT=0.8V~0.8*VIN,
IOUTmax=0.6A

我想请问MPS2451型BUCK DCDC为什么用异步而不用同步(Synchronous),
我相信技术上MPS肯定能搞定同步的DCDC,但是为什么用异步的DCDC呢?

而且市面上MPS的其它几款高压DCDC芯片都是用的异步,例如
MPQ2451,MP2452

TI的LMR14006, LMR16006

网友:
车载应用对成本不敏感,
电路简单更可靠
输出电流较小,同步优势不大
3A以上Mps已经逐渐采用同步架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有道理

听说 还有一个考虑 听说高压下的DCDC芯片需要考虑关键的指标:浪涌和稳定性,
,而片外的schottky diode由于简单可靠,所以更加容易做到防浪涌和高稳定性。

网友:
这个主要看应用场合,DCM CCM input output L EMI response综合考虑吧,技术都是那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浪涌确实是一个重要测试,但是是否肖特基能显著改善这一测试就不太了解了。异步电路比较简单的结构,应该也是对浪涌测试有帮助的。

网友:
主要是成本吧, 同步需要增加一个高压DMOS,这个MOS面积很大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