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2013仿真问题

楼主(2015-02-04):
file:///tmp/moz-screenshot.png初学linux下VCS仿真,软件装上后跑VCS遇到以下问题,希望高手指点。在/home/wuzhy/FPGA下有简单的源文件fpga_top.v和激励文件tb_top.v。
执行vcs *.v后,在/home/wuzhy/FPGA生成了三个文件夹csrc、simv.daidir、和tmp_dir_xxxxxxx_vcs。内容如图所示,没有找到传说中的simv文件,我该怎么办?

PS:安装目录下没有名为vcs的可执行文件,只有vcs1,就加了一句alias vcs = vcs1。

网友:
你把当前目录下的临时文件和文件夹都删除,然后执行
vcs fpga_top.v tb_top.v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csrc 和simv.daidir两个文件夹的图标右上角带两个小锁的标志,删不掉,sudo rm -rf 也删不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换一个干净目录,把两个文件复制进去,再进行仿真。

网友(2015-03-12):
用ll -a 看看你里面的vcs link 到哪里了?红色就是link的位置不对,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7-04-06):
你好,问题解决l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2021-01-04):
vcs -debug_all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