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NA 片上balun 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5-02-04):
差分带源极负反馈LS的LNA。输入管栅源之间并联Cd电容 天线进来 经过片上balun单转双,然后到lna输入管栅极。

请问匹配电路该怎么做?
1. 初级线圈并联到地谐振电容?还是次级线圈并联
2.天线与初级线圈之间是否要串联一个片上的电感?

3.balun 初次级线圈的寄生电阻,也即Q值是如何影响NF的。以及nfmin等
4.balun的初次级线圈电感值大小该如何取值呢。对nf影响如何呢

有这方面的paper么?或者有没有理论推导啥的

网友:
关于on-chip balun的建模,强烈推荐J R Long在2000年的JSSC paper: <Monolithic Transformers for Silicon RF IC Design>。 你可以去看我另外一个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474356-1-1.html

1.  对于ideal balun,在初级线圈或者次级线圈并联是等价的,只相差一个倍数(匝数比n的平方),而对于实际的k<1, Q<inf,在两边的匹配是不等价的,你必须先熟悉balun的建模;
2. 完全可以不需要,但是你的Ls和Balun的值要选得合适;
3和4,你更要去好好研究paper吧,涉及到多次串并转换;

楼主:
   多谢,我仔细看看您发的paper
balun 两边匹配不同,次级线圈的阻抗等效到初级线圈,我用这匹配好难道不行么?你的意思是初级线圈匹配好了,其实次级线圈仍有可能没有匹配好?

2.关于匹配及巴伦值选择有什么建议么。关于推导匹配及片上balun 感值选取的推导有paper或者建议没?
多谢

网友:
你所谓两边都匹配好是两边都共轭匹配的话,理论上是有可能,但显然对Zs和ZL都有要求。
你的Zs是50Ohm并一个(主线圈的)电容,ZL是你的LNA输入阻抗并一个(次线圈的电容)。自由度很少,很难达到。

多谢,我仔细看看您发的paper
balun 两边匹配不同,次级线圈的阻抗等效到初级线圈,我用这匹配好难 ...
引用 楼主:

网友A(2016-04-11):
都是高手啊,共轭匹配貌似不太好调吧。。

网友(2021-04-13):
告诉高手

网友(2023-04-15):
学到巴伦的一些知识

网友(2025-05-26):
引用 网友A:
都是高手啊,共轭匹配貌似不太好调吧。。

你是说差分的共轭匹配不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