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具分析噪声的机理是什么

楼主(2015-02-05):
小弟一直有个基本东西没有搞明白,对于数字仿真的波形一般都是0101的二进制,应该是经过电压量化处理过的吧,对子在高电平噪声范围内的电压都量化为1,同理低电平的。那是不是对于噪声库里的每一个标准单元都会有描述输入的Vih Vil,还有对应的Voh Vol的输出值,然后结合SI的结果,判断glitch耦合到上面后的真实电压值是否在下一级器件输入的Vil 或者Vih里,然后量化为0或者1,如此下去依次check。不知道工具是不是这么来分析的关于噪声对功能影响部分。噪声对delay的影响机理这个很明白了。

网友:
NLDM库,VDD百分比,比如40%
ccs库,噪声免疫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40precent这个就相当于给定了Vil  Vih的rang,后面的免疫曲线没太明白,我想知道更细节的处理过程,

网友:
回复  sjtusonic
    你说的40precent这个就相当于给定了Vil  Vih的rang,后面的免疫曲线没太明白,我想知 ...
引用 网友B:

仅采用bump来计算比较粗,比较悲观。
在ccs lib中,用噪声免疫曲线更精细地检查,消除了一些悲观量。

网友:
noise 机制挺复杂的,说真的,我也没搞懂,
你可以研究下ets 文档,即以前的celtic, 或者pt-s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