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m验证 aborted point的debug怎么修复呢?

楼主(2015-02-05):
fomility验证一直没出过问题,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RTL和综合后的网表是通过的,布线后的网表与综合后的网表也是验证通过的,后仿和时序都没有问题,
问题就是RTL和布线后的网表,报错是abort point出问题,
这个是没有verify,还是verify失败了呢,没怎么看懂,这种debug该怎么修呢,请还懂的大侠们给予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类似大规模的乘法器,太复杂了工具累了就退出来了;
直接的方法:1、verify effort 设为high。
2、复杂模块设为blackbox,另行验证。

网友:
svf 不用么,

网友:
abort的基本原因是logic cone太复杂。 所以基本思路就是把logic cone切小。hierarchical compare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已经把logic缩小到一个leaf module了。svf也用了的话,基本上就没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vf一直都有用的

网友:
两级比较的方法是可行的。
RTLvs synthesis  EQ;synthesis vs postRoute EQ =》 RTL vs PostRoute EQ

网友:
对,fm可以传递性,

即rtl vs syn pass,
syn vs pr pass

则rtl vs pr就算过,一般后端完了,很少人回去vs rtl,差的太远了,
和syn的比下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