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怎么抽不同温度下的spef

楼主(2015-02-05):
lef/def flow中,StarXtract 怎么抽不同corner温度下的spef?

网友:
temperature 参数,可以设定的

楼主:
看starrc user guide看糊涂了,感觉很复杂。
那是不是改itf里的GLOBAL_TEMPRATURE = 25,改成125度或者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user guide里要定义variation-aware, run starrc with sensitivities, 再定义corner的UDC文件。。。很复杂没看明白。
觉得只是抽不同corner的spef不应该这么复杂, 并且itf里也没有
VARIATION_PARAMETERS {
PARA1 = ....

网友:
想下载东西,多谢了

网友(2015-04-10):
用  OPERATING_TEMPERATURE   : 125 这种语句

你最好找个范例看下,完全看user guide并搞懂要很多时间的

网友(2019-11-25):
有教學嗎

网友(2020-05-21):
我查看spef文件也有类似疑问;根据starRC ug corner constraint 中所述;global temp必须保证在 all corners 有相同值, 同时又说global temp 会影响 conducter temprature-dependent resis model。operating temp must set in star  cmd file to use  derating information in the nxgrd file; 个人暂时理解为工具会根据operating temp 计算derating info,其中已经包含对  temprature-dependent resis model 的影响,不用考虑global temp 跟operating temp 相同与否;希望斑竹或者其他大神能够解惑;

网友B:
在工艺厂商提供的starrc的cmd里 加: OPERATING_TEMPERATURE :  *** (你想要的温度)

网友(2022-09-08):
引用 网友B:
在工艺厂商提供的starrc的cmd里 加: OPERATING_TEMPERATURE :  *** (你想要的温度) ...

谢谢,我试试

网友(2024-11-20):
可以不设置温度吗,有默认的吗,这个温度对寄生电容电阻影响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