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dence Layout画了一个电阻的版图,怎样才能确定这个电阻的阻值呢?

楼主(2015-02-05):
用Cadence Layout画了一个电阻的版图,怎样才能确定这个电阻的阻值呢?用sheet resistance和L/W可以估算,但要想精确确定阻值的话,是不是只有通过仿真?仿真的话该怎么弄呢?有没有相关的教程啊?新手求指导~

网友:
这样的话,应该得后仿才能知道。。。

网友:
R=l/w*r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进行后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方块电阻计算还是会的

网友:
貌似记得LVS是可以check电阻  宽长或是阻值的,可以选的,如果你选阻值,跑一下应该就可以显示你画的电阻的阻值是多大了吧。

网友:
应该可以显示吧  LVS

网友:
跑一下后仿,提取参数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用calibre run lvs 可以得一標準參數
                   pex可以得best worst normal 等三個參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