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管放大器PMOS和NMOS的区别

楼主(2015-02-05):
请问在电路应用中单管放大器运用得是不是不多啊?用的PMOS作为单管放大的情况多吗?因为没见到多少用的 很困惑 急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基本上就是差分、多级的应用,单级的放大器不实用的,增益偏低的硬伤导致很多性能都受影响,偶尔会用到但还是不多,作为功率管倒是单级应用的,不过那就不是为了利用单管的增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用于功率放大器时候主要是利用其什么特性呢?

网友:
主要用在两级运放中 虽然单管运放增益小 但是输出的动态范围大 做输出级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把我问住了。。。功率管就是便于片内集成吧,导通电阻不大开关速度也还算快。还有就是像4楼所述的,就是不知道两级运放的结构,第二级还算不算是单管应用的概念,如果没有第一级的高增益,就不算是运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意思?能否详细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