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什么时候应该用set_case_analysis

楼主(2015-02-05):
ATT,小弟刚开始自己动手写SDC,求问下什么时候应该加上set_case_analysis的命令?

网友:
哪些pin 是接常数,你就用set_case_analysis 设到这些pin上

网友:
func下不用吧, 只是切换dft的时候,

网友:
逻辑中有MUX,你在STA中要分析哪条通路。

网友:
时钟的MUX选择;功能的MUX选择

楼主:
set_case_analysis是指STA/timing opt的时候只考虑set_case_analysis设置的值,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