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此处电路中的共模反馈的共模产生器件换成电阻为何不可?

楼主(2015-02-05):
amplifier Architecture

amplifier Architecture

图为一个两级,工作在亚阈值区(低电源电压)的全差分运放。其中共模反馈环路中通过两个MOS管产生共模,为了使电路做到完全对称,将其换成了电阻,发现不可以,这里的MOS管作用不就是分压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两个mos管的作用不就是分压产生输出共模吗?

网友:
初见此架构,关注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Interesting! 能不能分享一下这篇paper ?

网友A:
零vt 的器件?

网友(2022-03-20):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两个mos管的作用不就是分压产生输出共模吗?

这个问题,价值400元。

网友:
这个问题,价值4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vt 的器件?

这个问题,价值400元。

网友:
这个问题,我可以帮你解答一下;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