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2V的管子用在1.5V或者1.8V的电压域

楼主(2015-02-05):
如果输出级使用1.2V的管子组成的classAB级,那么用在1.5V或者1.8V电源下,满幅度输出会有问题么?

网友:
1.5V电压域应该可以。1.8V变化量达到30%,有击穿的可能吧?

网友:
都不会击穿

网友:
1.8V会影响晶体管寿命,1.5V OK

网友:
会有漏电的可能!量产可定会有问题

网友:
一般流片玩玩可以。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