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D10将PCB保存为anf格式失败

楼主(2015-02-05):
将PCB图save copy as  为anf格式时,提示:Failed to compile project...Aborting export operation.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我新手,刚接触这一块,想用ANF格式文件通过HFSS仿真。谢谢

网友(2015-04-28):
同问,楼主你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
一样,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6-05-10):
一样,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2016-07-27):
同求方法啊!报错都是一样的

网友(2016-12-08):
同上,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啊,网上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自己研究了一下,发现要把线路带着,就是一个project里面有线路有PCB,这样才可以
但是现在将ANF导入ANSOFT LINKS,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