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scope如果同时用到cdc和vio时,icon怎么设置?

楼主(2015-02-05):
如果用chipscope观察cdc文件里的信号,同时用VIO来输入一些信号,那ICON模块该怎么设置呢?端口数是设为1还是2呢?设为1 map的时候会报错,设为2空着的一个又不知道怎么连……
求助啊!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遇到该问题,平时用cdc时好像只用到ila核。VIO核是干嘛的?

网友:
REF一个:

generate if (USE_CHIPSCOPE)
begin: chipscope_in_hw_gen
  chipscope_icon_k7 icon_inst(
    .CONTROL0  (control0),
    .CONTROL1  (control1));

  chipscope_ila_k7 ila_inst(
    .CONTROL (control1),
    .CLK     (clk200m),
    .DATA    (ila_data),
    .TRIG0   (ila_trigger));

  chipscope_vio_k7 vio_inst(
    .CONTROL(control0),
    .CLK(log_clk),
    .SYNC_IN(sync_in),
    .SYNC_OUT(sync_out));
end
else
begin : no_chipscope_required_gen
  assign sync_out = 170'h0;
end
endgenerate

网友:
推荐用core来做哈,不用cdc,只是说用 ila的core,需要在chipscope里自己去整理名字,但是统一起来,总比交互使用出错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o是虚拟输入输出,类似于一个加激励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这种是用ila的,不知道怎么直接用cdc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查了一下,网上也都是推荐这种用法,还有人说ise不支持cdc和vio同时使用,但是vivado貌似可以

网友(2015-08-11):
如果你本来产生的icon只是一个port,并且只连了ila,但是你现在又想加一个vio,那你的icon就必须要重新用coregen再生成一个有两个port的.v和.ngc,然后在实例化的时候icon的control0接你本来的ila的control0,icon的control1接你你现在要加的vio的control1。然后你的vio的output的port就是你在analyzer里面的输入信号,这些信号可以来控制你的内部的逻辑,vio的input port就是你的内部逻辑返回的信号,这些信号可以通过control1给icon,然后再通过jtag接口传到pc的analyzer上面实时的观察信号变化。

网友(2016-10-17):
ise的chipscope  cdc和vio无法同时使用
vivado确实可以,因为icon自动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