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日立公司:Power distribution network design method

楼主(2015-02-05):
Power distribution network design method based on

frequency-dependent target impedance for jitter

design of memory interface

Yasuhiro Ikeda, Masahiro Toyama, Satoshi Muraoka, YutakaUematsu, and Hideki Osaka

Yokohama Research Laboratory, Hitachi Ltd.,

292 Yoshida-cho, Totsuka-ku, Yokohama, Kanagawa 244-0817,Japan

yasuhiro.ikeda.tt@hitachi.com, +81-50-3135-3461

日立公司

本文以DDR3L-1333接口为例,从降低输出IO 抖动角度来优化PDN 设计。

PDN 设计方法的基本流程如下, 先根据计算出来 PDN 阻抗曲线反谐振点, 划分出三个频段,然后在每个频段,根据IO 缓冲器 抖动对电源噪声的敏感程度,分别设定最大可允许的抖动, 再推导出每个区域允许的最大电源噪声。同时根据IO 缓冲器的切换电流, 计算出每个频段的最大电流,最后通过电流电压的关系, 计算出每个频段的目标阻抗。

该接口有98 bit DDR3L颗粒, 双面贴装, 5个和控制器在正面, 4在背面,推测其中一个是ECC校验。

电源电压1.35V

DDR3L 最大Burst 长度可到8bit,所以仿真码型设置为PRBS2^8-1

输出没有端接匹配。

SPICE 仿真可以看出每个IO缓冲器切换时的瞬态电流可达23mA, 这个值和我们在IBIS模型时经常看到的8mA/12mA不是一个概念。一般允许的电压波动范围是5%,据此可以估算出目标阻抗为~41mOHM, 串扰的PDN 设计方法就是以此目标阻抗进行设计的。经常需要大量的滤波电容,才能在整个频段范围内满足目标阻抗要求。

第一步:频段划分

作者没有太多解释,直接分为频段11Hz~10MHz),频段2(10MHz~1Ghz),频段31GHz, 不清楚为何这样划分。

第二步:计算抖动敏感度

因为之前的仿真显示, 抖动和电源噪声的关系,随着频率增加而下降,所以,对每个频段,我们使用正弦波模拟电源噪声时,频率选择该频段的最低频率,幅值从0V0.06V 0.01V 步长, 测量缓冲器输出抖动。抖动在Vref处测量,输入码型为2^8-1 PRBS。输出端接为60欧姆上拉到VTT=VDD/2

仿真结果显示抖动对低频噪声比对高频噪声更敏感。另外,也可以看到抖动随着电源噪声增加而增加。

再就是由抖动指标确定允许的电源波动

我们假设允许5%UI的抖动,也就是37.5ps, 三个频段分配如下: 频段1 3.5ps, 频段2 32ps,频段3 2ps(不清楚分配原则, 可能是随便拍,只要总抖动不超就行), 可以推导出允许的电源噪声分别为2mV,60mV,5.5mV

第三步 计算各频段的电流

8IO 进行瞬态分析,计算开关电流,然后FFT 转换到频域, 按照三个频段分开后, IFFT到时域, 各频段最大电流如下:2.5mA,30mA,28mA

第四步 计算每个频段的目标阻抗

Z1=2mV/(2.5mAx9bus)=0.089OHMZ2=0.222OHMZ3=0.020OHM

(这里的9 bus 应该指9DDR3L颗粒)

该方法的价值在于,对于谐振的目标阻抗超标,是否要优化,降低多少合适,传统的目标阻抗要么无法解决,要么需要大量去耦电容,用这个方法,可以给出具体指标,且可与输出抖动直接联系。

按此目标阻抗设计PDN系统,相较传统方法,估计也可节约大量电容。

实际测试采用安捷伦9404A示波器(4GHz带宽?),分别测试只有一个DQ bit翻转和所有9个颗粒72DQ bit翻转的眼图,两种情况下DQ 眼图抖动相差20ps,证明 SSN 引起的抖动满足5%UI的预设目标要求。

Power distribution network design method based on.pdf

网友:
学习了,最近遇到DDR引起的问题,还没有一点思路。

网友:
It is a good paper

网友(2015-04-08):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真好,还特意解释了一下~真好

网友(2015-06-24):
关于频段划分的依据,是不是考虑到系统不同组成部分的作用频率范围:频段1主要以VRM为主,频段2以PCB及板上退耦为主,频段3为芯片作用范围。

网友:
很好,很强大啊

网友(2015-09-13):
日<=>DDR?
不董...
下來參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

网友(2015-10-28):
个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网友(2015-12-10):
下來參考,看看!

网友(2016-02-20):
很好的分享资料,谢谢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7-07-23):
非常好的资料呀

网友:
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一篇文章

网友(2017-11-28):
回复 楼主:

   收下看看,谢谢

网友(2019-01-11):
谢谢楼主这么细心的描述!

网友(2021-11-23):
频段的描述会不会是根据DDR工作的频段来划分呢?
不开ODT的频段,开ODTx的频段

网友:
最近才正在学习PI的知识,有这份太好了。感谢!

网友(2025-04-07):
一篇论文。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