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和aps有何区别

楼主(2015-02-05):
两者仿真结果不同,该信谁

网友:
Spectre应该要准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aps是一种多线程的加速算法,按照cadence的说法,精度和spectre是保持一致的,不应该出现两者差别很大的问题。

如果差很多,需要找cadence AE支持。

首先排除下是否在aps的时候做了一些特别的设置,比如说reduction的操作。

保守的话还是信spectre。

网友:
哪怕在spectre里面换算法结果也会有所不同的。

网友A:
lz如果你有开aps ++什么的,仿真结果会有差别。如果只是APS, 结果不会相差太多。

网友(2023-02-02):
引用 网友A:
lz如果你有开aps ++什么的,仿真结果会有差别。如果只是APS, 结果不会相差太多。 ...

我试试......

网友(2024-04-13):
Virtuoso Spectre 电路仿真器
Virtuoso® Spectre® 电路仿真器是一款现代化的电路仿真器,提供高精度的SPICE仿真,用于前后布线的模拟射频和混合信号设计。Spectre 的先进架构支持低内存消耗和高容量分析,能够更快地收敛于设计目标。除了基础仿真功能,Spectre还支持加速并行仿真器(APS)和eXtensive分区仿真器(XPS)技术,这些技术都采用了与Spectre相同的仿真基础设施 - 网表格式、分析和选项语法、器件模型、输出格式、特性函数等。
使用 Spectre 电路仿真器的好处
Spectre 电路仿真器提供以下好处:
提供高性能、高容量的SPICE级别模拟和射频仿真,无需外部调整即可获得准确性和更快的收敛。
通过用户友好的仿真设置,适用于最复杂的模拟和定制数字集成电路,便于在准确性和性能之间进行权衡。
使后布线仿真准确高效。
支持即插即用的S参数模型,能够仿真复杂的多端口器件。
提供带有先进传输线库和图形编辑器的信号完整性分析能力。
提供一个平台用于测量和分析系统级性能指标。
执行针对射频性能参数(谱响应、增益压缩、互调失真、阻抗匹配、稳定性和隔离)的特定应用分析。
提供先进的统计分析,帮助设计公司在不牺牲市场时间的情况下,提高在先进工艺节点上集成电路的制造能力和产量。
提供快速交互式仿真设置、探针、可视化、仿真结果的后处理,通过与Virtuoso模拟设计环境紧密集成来实现。
确保通过跨仿真引擎共享的硅精确、行业标准、工厂认证的器件模型,设计质量更高。

Spectre 加速并行仿真器
Spectre 加速并行仿真器(Spectre APS)保持了基线Spectre仿真的准确性。它完全支持所有Spectre功能,并为下一代模拟和射频仿真提供了先进的性能。Spectre APS提供了一系列的复杂模拟、射频和混合信号块的仿真,也为子系统提供了多达数百万晶体管和被动寄生元件大小的准确结果。Spectre APS提供了Spectre电路仿真器中所有晶体管级分析的能力。
此外,其专有的并行仿真技术提供了在现代多核处理器计算平台上的可扩展多核心处理能力。Spectre APS:
支持Spectre电路仿真器提供的所有分析能力。
在单个多核心计算机集群上提供高级的并行仿真。
支持跨多个核心处理器平台分布的批量化仿真。
为后布线设计和验证提供了寄生拼接和减少功能,提供了模拟和射频设计的额外性能增益。
支持多核心谐波平衡、瞬态牛顿、信封分析。
支持电磁和红外掉落分析。
支持静态和动态电路检查。
Spectre APS的好处:
在单核性能上显著,模型使用和全Spectre准确度相同,每次仿真时都能为复杂和/或大块设计提供显著的单核性能。
对大型的后布线模拟和射频设计和寄生器件主导的子系统,提供高精度仿真。
提供可扩展的性能,无论是使用单台机器还是机器群,都支持多核心架构,允许更高级别的模拟设计整合和验证以及快速的仿真周转时间。
通过在多核心计算平台上显著提升谐波平衡分析的性能和容量,实现对完整收发器和大型后布线射频集成电路块的快速精确分析。

Spectre eXtensive 分区仿真器
Spectre® eXtensive 分区仿真器(Spectre XPS)是新一代晶体管级电路仿真器,强调高仿真性能和大仿真容量,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全芯片低功耗设计在先进工艺节点上的设计和验证需求。Spectre XPS整合了全新的电路分区和多速率技术,进一步提升了仿真性能和仿真容量,以实现在先进工艺节点上高效地进行全芯片仿真。特别是,Spectre XPS支持变化分析功能,为电路设计师提供实际设计稳健性评估。
Spectre XPS的仿真技术已经集成到Spectre二进制中,共享与Spectre和Spectre APS相同的产品基础设施。Spectre XPS使用模型与Spectre和Spectre APS一致,网表语法、器件模型、分析设置和输出格式都完全兼容。它为SRAM定时和功率分析提供瞬态仿真能力,拥有先进的电源网络求解器、先进的寄生减少功能,以便更快的后布线仿真,以及一整套电路检查特性。
Spectre XPS的好处:
提供高性能和容量的前后布线仿真,以用于设计和IP在块和芯片级别的特性化。
提供了一整套晶体管级电路的电气规则检查。
提供先进的电磁和红外掉落分析,以获得最优的吞吐量。
支持大型且复杂的后布线设计,与传统的FastSPICE仿真器相比,显著减少了仿真运行时间。
使用经过验证的Spectre用例模型,便于设置和结果的后处理。
完全集成到Virtuoso模拟设计环境(ADE)中。

节选自cadence Help文档中的Virtuoso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