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离子注入的问题

楼主(2015-02-05):
问一下离子注入的时候是要光刻的吧,然后离子注入的过程中是无差别的扫描,还是针对结位置的扫描呢?如果是无差别的扫描,那么离子有没有可能穿过光刻胶进入晶体呢?

网友:
无差别扫描。材料不一样,对离子的阻挡不一样。同样imp到PR中,为完全阻挡imp,PR的厚度需要一定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