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5vMOS做ESD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5-02-05):
最近在做TOP,连接Pad的ESD用的是5vMOS管做的,我师父让我把管子做了修改,在gate和drain之间的区域用RPO(Resistance Protect Oxide)层覆盖,不太清楚这样做的具体目的是什么,求高手指点……

网友:
工艺上增大区间的阻值,保护管子的作用,防止电流过大击穿

网友:
SAB层,防金属化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ESD的,防止电流过大倒是对的。那这个层是什么材料呢?不太明白怎么改变阻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本人新手,不太明白SAB层是指的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工艺制造过程,都会在poly和diff上生长金属硅化物之类的物质来减小阻值,叫salicide,你可以查查这个salicide和polycide。那个层次可以阻挡金属硅化物的生成,从而加大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5-03-13):
非常正确,。。。

网友:
台湾的柯教授有一篇关于ESD的文章上面写得很详细,自己去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