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用三位数字信号表示一个变量的分段区间

楼主(2015-02-06):
如题,我想要当t<0时,b3b2b1=000;当0<t<35时,b3b2b1=001;当35<t<70时,b3b2b1=010;当70<t<105时,b3b2b1=011;当t>105时,b3b2b1=100。求b3,b2,b1用t表示的表达式。

网友:
你是用什么描述?verilog?verilogA?spectre里面的仿真参数?

楼主:
   你好,我是要用spectre扫描t参数,b3 b2 b1只是三位数字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