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数字电位器的模式选择问题 isl90727

楼主(2015-02-06):
我用的是isl90727。
看到datasheet的一些参数里面有“VOLTAGE DIVIDER MODE” “RESISTOR MODE”两种模式,
但是没找到该怎么配置

然后发现其他的数字电位器也是有着两种模式,好像也没写怎么配置,看来数控电阻的都具有这两种模式?

如果不用配置,请问一下这两种模式该怎么理解呢?

我在我的板子上试了一下,好像直接工作在分压模式了,我串联了电阻,可是该器件的输出电压与我输入的hex成正比。
不是应该是电阻成正比么?那么电压由于有个串联电阻,应该是一个非线性关系。。

这个该怎么解释呢?如果能告诉我怎么配置这两种模式最好,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随意进来瞧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