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short between null and vdd/vss,求帮助

楼主(2015-02-06):
ICC在最后布线,verify_lvs时报出了两个短路,分别是short between null and vdd,short between null and vss,请问这要怎么解决?

网友:
有可能你的browser看不清short在哪里,

出来在calibre里面做吧,   icc这个问题是挺烦的

网友: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derive_pg没做。检查的方法是用error broswer来highlight short的位置,这样就能轻松找到位置。

网友:
哦,对,null一般是derive pg connection没做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rive pg connection没问题,在calibre里没报短路这个问题

网友:
那就ok,以calibre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