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有效通过仿真评估功耗?

楼主(2015-02-06):
对电流求平均和RMS差别很大,之前一直用RMS 今天发现一个奇怪问题,模块中一个节点RMS电流比整个模块的RMS电流还大;请问大家在电路设计阶段如何准确的进行功耗评估? 尤其是低功耗设计的时候,特别是电流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

网友:
为什么是均方根,不是求平均吗,如果为了更准确跑瞬态用conserative+噪声??然后多留点裕度?

网友:
I平均值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semico_ljj
我想用分离器件做个简单电路,用表测试一下电流;验证一下,到时给大家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