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请教一下大家做memary或analog物理库libary prepare抽取fram view都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5-02-06):
请教一下大家做memary或analog物理库libary prepare抽取fram view都用什么工具?
我们用的Milkyway,通常还用哪些工具来做?

网友:
只有Milkyway,Astro(其实也是用到Milkyway) ,icc可以做fram view,

但是icc做的主要是自己pr的模块,

所以大多数fram都是Milkyway自己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感觉gui界面一点都不友好

网友:
是上个时代(10年前左右)的工具,但是考虑兼容性,没法完全废除,

兼容就是做的这么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有点,一不小心就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