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如何添加约束,使得两条路径的延迟相等?

楼主(2015-02-06):
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如何添加约束,使得两条路径的延迟相等?与set_max_delay和set_min_delay设置的相等吗?

网友:
不好说

set_data_skew 可以试试 ,

或者直接在timing constraints下, 目前这2条path是不是没有约束,加个virtual 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可能我前面说的有点太约束了~~如果考虑版图上可以做的match一点的话,在encounter中可以做那些操作呢?

网友:
analog signal router,  encounter里面有这个, 就是match 长度啊,啥的

你是版图上要匹配长短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