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级复数滤波器环路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5-02-06):
图1所示为单级复数滤波器原理图:
在图1中插入cmdmprobe测试环路稳定性,其环路响应如图2示:

在图2中可以看到,该环路在10MHz附件,PhaseMargin为0,然后遇到零点后继续上升,最后再下降,使得环路增益为0 dB时的PhaseMargin为65°。
图3为单级低通滤波器环路仿真原理图:

图4为单级低通滤波器环路响应曲线:

低通滤波器环路响应

低通滤波器环路响应

图5为所使用放大器的幅频响应曲线:

环路中各项参数是在给定滤波器类型和相应截止频率条件下,通过查找表计算得到:
问题:
1、请问该如何修改,以使得环路的相位裕度在LoopGain大于0dB 时PM~60°?
2、是否滤波器中所有环路PM至少大于45°,滤波器才能正常的工作?

网友(2021-03-22):
你这个图2幅频响应也不对啊,你这是带通RC结构,跑出的是低通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