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up violation 与hold violation共存的问题

楼主(2015-02-06):
110工艺,时钟周期为80ns,
同一个寄存器的D端,
在WC条件下,timing derate为0.9,有-0.07ns的setup violation;
但是在BC条件下,timing derate为1.1,有-0.3ns的hold violation
问题:修复hold的情况下,setup violation更为严重了,此种情况下如何解决?

网友:
保证hold啊,setup可以牺牲一些的,

或者在别的point加buffer来修setup,比如在startpoint或中间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版主提供思路,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