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家有没有什么调试CPLD的好方法?

楼主(2015-02-06):
fpga的话我会尽量省出资源来内部逻辑分析仪调试,很方便,如果是CPLD就抓瞎了,各路大神们是怎样调试的?:

网友:
也就只有逻辑分析仪了吧

网友:
一种方式是在FPGA里面把代码调试完成,然后移植到CPLD中,并且保证静态时序分析都通过。

网友:
cpld的代码尽量简单。。。其实CPLD的时序很好过的,毕竟它不是FPGA的LUT,级联多了存在延时问题。
建议在板子上多弄几个LED,来指示你的RTL工作状态,CPLD的编译和下载都很快,所以实时修改和上板也很简单。
还有,就是前期仿真验证要确保成功,这样CPLD代码很少出问题。

网友:
尽量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