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如何产生 flat gds

楼主(2015-02-06):
各位大牛:
     版图总图是hierarchy形式的。stream out 时可以让输出的gds 是Flat格式吗?stream out时是否有选项可选??  在此先谢过了,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option 里面有个flatten啊,菜单里面,

不是streamout的时候,是virtuoso菜单里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只能先打平版图,然后stream out。如果要在stream out过程中打平需要一个脚本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谢谢版主。感觉版图太大时option 里面flatten就太麻烦了。

网友(2023-02-10):
蹲 flatten gds 的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