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个ptpx 翻转率相关命令

楼主(2015-02-06):
做功耗分析,有没有相关命令能够统计翻转率啊刚做这个,用了report_switching_activity 只能看到一个比较笼统的net 翻转
我想得到的是各个clock domain下reg的 CK 的activity

网友:
set_switching_activity 自己设置的吧,都是人为设置的,具体看man,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在一开始计算的时候,是可以设置D pin & CK pin 的activity 等估算一个功耗,我现在读的是saif 或者fsdb 文件,
我们后端是找别人做的,他们只提供根据我们提供的activity来计算功耗,
所以想通过px来分析下,希望能够通过分析波形得到activity,看看这个activity和前面估算的activity 有多大差别,前断开发估算的activity可能还是偏小,那么前期评估的功耗可能偏小,目前的功耗已经非常大了,散热很难做,但是px得到的功耗比较小,很纠结。。。

楼主:
不是的,在一开始计算的时候,是可以设置D pin & CK pin 的activity 等估算一个功耗,
我现在读的是saif 或者fsdb 文件,
我们后端是找别人做的,他们只提供根据我们提供的activity来计算功耗,
所以想通过px来分析下,希望能够通过分析波形得到activity,看看这个activity和前面估算的activity 有多大差别,前断开发估算的activity可能还是偏小,那么前期评估的功耗可能偏小,目前的功耗已经非常大了,散热很难做,但是px得到的功耗比较小,很纠结。。。

网友:
哎,太理论化了, 后端我看到用saif,vcd做power分析的不到10% ,
都是凭经验和感觉估计的, 多打点pg就好了,

网友(2017-07-04):
最近也在学习这方面的,同问楼主,如何解决的????

网友(2022-11-03):
敲入命令report_switching_activity -hierarchy -average_activity可以查看各个子模块的平均翻转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