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分析时抽不出Dcap Filler std 的PG电容?

楼主(2015-02-06):
有没有遇到过做IRdeop分析时做supply_net寄生参数只能抽取出PG net的电容,却抽取不出Dcap Filler std 的电容的情况?遇到过都抽取出来的情况,也遇到过上述情况,不知毛病出在哪里

网友:
需要先对decap cell做模型吧, 你是redhawk或者primerail么, 都需要先做model的

楼主:
   PrimeRail,你指的model是CONN view么,还是特殊的电流源 model?decap在std库里没有timing model,我们自己为它建了timing model db。

网友:
看文档吧,好像不是conn vie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