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共模输入范围有多大

楼主(2015-02-06):
请教各位比较器的共模输入范围是多大啊?我在仿真一个比较器时阈值电压低于输入N管开启时比较器仍然可以得到结果,这是怎么一回事?显然这个比较器输入无法轨到轨的

网友:
这个太泛泛了,请给个实例

网友:
问题问的一点诚意都没有完全无法给出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一个非常普通的两极比较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两极构成的比较器吧,没有补偿的运放

网友:
你可以上图!
同时注明自己怎么仿真的,才能解释你说的情况

网友(2022-06-17):
太泛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