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通过测量的结果修正仿真模型的参数?

楼主(2015-02-07):
如何通过测量的结果修正仿真模型的参数?

使用仪器一般容易测到S参数,那么通过测量到的S参数如何推导出介电常数与损耗角?
一般在推导这些数值方面应该注意哪些?在设计被测电路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要素?
像导体的损耗相关的也能通过S参数推导吗?

大家在修正模型方面还有哪些参数值得关注?

修正的参数是不是直接在HFSS里面新建材料的时候输入相关的数值,就可以获得跟实际情况更吻合的仿真结果?

网友:
楼主一来就搞这么大的问题,想回答也是难以回答。因为这都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从一些基本的方面与角度入手
    提供一下思路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