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综合出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02-07):
各位大侠,小弟在跑dc综合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导致DC报错。verilog源文件有一个专门定义参数的文件,就是这个文件出错了。如下所示:
   //---------------------------------------------------------------
   // 80h - 87h
   parameter[6:0] P0_ID          = 7'b0000000;
   parameter[6:0] SP_ID          = 7'b0000001;
   parameter[6:0] DPL_ID         = 7'b0000010;
   parameter[6:0] DPH_ID         = 7'b0000011;
   parameter[6:0] DPL1_ID        = 7'b0000100;
   parameter[6:0] DPH1_ID        = 7'b0000101;
   parameter[6:0] PCON_ID        = 7'b0000111;
   parameter[6:0] WDTREL_ID      = 7'b0000110;

直接导致了DC报错:
Warning:  /home/rfid/zilong/project/8051/flow/src/./utility.v:116: Parameter keyword used in local parameter declaration. (VER-329)
Error:  /home/rfid/zilong/project/8051/flow/src/./utility.v:116: The construct 'compilation unit scope' is not supported in this language. (VER-720)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能否帮帮小弟呀呀呀呀~~~

网友:
把[6:0] 去掉试试。 常数调用应该可以不用bus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