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schmitt trigger IO有什么好处?一般怎样场景下用呢?

楼主(2015-02-07):
如题,请问下schmitt trigger IO有什么好处?一般怎样场景下用呢?

网友:
消除毛刺啊,防迟滞效应 , 通常用在clk输入pad上

网友(2015-07-08):
可以去除一些噪声而且可以把一些变化很慢的信号变得很明显

网友(2020-08-23):
schmit trigger 用於clock 可能會造成clock rise/fall 不對稱. 需小心. 此時避免RTL 同時使用POS/NEG edge

网友(2021-04-16):
2楼正解

网友(2021-11-26):
用在reset信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