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工艺角仿真出问题啦!!!!

楼主(2015-02-07):
这是折叠式运放在tt模式下的仿真结果,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增益为78dB,相位欲度为80degree,;可是在ss模式下时,几乎所有的管子

不在饱和区了,本人初学工艺角仿真,都不知道从哪下手,忘大家帮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左边是用理想电流源做的偏置电路,右边是二级折叠运放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这个偏置结构不对么,会导致工艺角仿真出现很大误差?

网友:
你这不是corner不会搞,是根本连门在哪都没找到

网友:
继续看书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我确实是开始从事这方面的,所以很多都不会啊,但我觉得应该就偏置电路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觉看书没用啊,不搞点实战,看书影响不深的

网友:
不要纠结是不是初学工艺角仿真了,应该是没理解偏置的作用和偏置对器件的影响,好好分析一下这个放大器要正常工作时各个器件的条件,再考虑器件在ss或者ff或者fs、sf下的偏差如何影响各个器件的工作区间。
虽然tt结果是正确的,其实你可能没理解,只是刚好蒙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要是器件的参数,像迁移率,阈值电压Vth,都随着栅长L,宽W变化,理论计算偏差很大,至少现在,我还不能大概估算出每个偏置点电压的允许波动范围,只能大概确定一个直流电压点,然后在根据具体仿真结果,适当的增加或减少,还是很费时间的,但没经验,只能这样调电路,你有什么调电路的建议么,我现在很迷茫

网友F:
没有工模反馈,偏置错了。

网友:
先看看第一级cascode输出,有三组都是用NMOS来偏置(看不到尺寸和电流,不确定是不是同一个电压),这个是基于什么考虑?

网友:
还有第二级放大的PMOS的S端是怎么接的?从3L的图看起来有点诡异。。。

网友:
右下角的nmos管没接对

网友:
不可能啊

网友(2020-09-06):
你的电流镜电路在哪呢

网友(2022-07-18):
引用 网友F:
没有工模反馈,偏置错了。

单极运放,不用共模反馈

网友(2023-03-26):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问题出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