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nc远程登录求助

楼主(2015-02-07):
我在家用vnc登录远程桌面,但是不能显示底部菜单栏。求助该咋解决?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路图或者版图最小化之后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囧啊。

网友:
在脚本里面设置vnc显示,具体网上查一下。

网友:
百度vncserver 命令, 重新设置server 分辨率。 vncserver geomery 你的显示器分辨率,拼写可能有错,vncserver ~~help确认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事儿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没有修改权限,似乎改变不了分辨率。
而且主要是桌面上也确实没有底部panel这一栏,只能用alt+tab键来回切换,觉得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