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2015.01中DesignGuide中的Linearization DesignGuide跑哪去了

楼主(2015-02-07):
ADS2015.01中DesignGuide中怎么没Linearization了但是安装根目录下还存在相关文件*:\*\*\ADS2015_01\designguides\projects\linearizerdg,要怎么找回?
ADS2013.06
ADS2015.01
ADS2015.01

网友:
它并没有消失,只换了另一种型态被拆分到各个需要使用的designGuide里了。
你可以到keysight web 里去看他们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这个没了,功放线性化技术仿真的DesignGuide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额..是这个吗?会不会只是名字换了下而已?

网友(2015-07-03):
大师,你的DDR3,DDR4 组件能运行吗

网友(2015-08-28):
你这个破解成功了吗?
我的win10x64系统,破解不成功啊

网友(2016-03-20):
回复 网友B:

   我的没有designguide,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没装上,目录里面有,怎么弄上去,求指教

网友(2016-11-17):
楼主怎么弄好的??求指导一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弄出来的。。。求指导

网友(2017-07-18):
回复 楼主:

楼主,问下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