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中芯国际.18工艺calibre 寄生参数重复提取

楼主(2015-02-07):
drc  lvs 都过了,但是在提取的寄生参数中,发现都是重复提取的,比如说 mos管m=4,在提取的寄生参数中发现有4个m=4的mos管,求助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
请确认电路与版图的管子尺寸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确定是一致的

网友:
請把相關資料貼上才有辦法幫你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举个例子:一个pmos管,finger=3,m=2;w=700n,l=300n,单看这个管子的话,参数提取后对应的就是6个finger=3,m=2;w=700n,l=300n的pmos管。(用的是smic.18的工艺,然后caview.cellmap file 是自己对应的,没有找到foundry的,其他公司又很多家都用过这个工艺说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2019-09-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也是smic180工艺,请问怎么解决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