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ndgap输出电压

楼主(2015-02-07):
为什么我们在设计bandgap时,输出电压基本都是1.2V左右,为什么不是1.5V,1.0V...呢????

网友:
跟硅的带系能量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这么说的话,低压Bandgap岂不就不可能实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低压是用比例电阻分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