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差分输入AD芯片的单端应用采集

楼主(2015-02-08):
对一正电压信号进行ADC采集,因为要求一定的采集频率(大于80M),可是查找AD芯片,基本是差分输入接口,打算利用这种差分输入芯片做单端应用。
芯片资料说,可以单端应用,就是随着输入信号频率的提高,影响到转换性能(这点有些发愁)。
看着资料,发现另一个犯愁的地方,看看我截的一些文字说明图片

原以为,用差分输入AD芯片采集正电压信号,将VIN-接地,那2Vpp的话,VIN+可以
采集0-2V的输入信号。
但是看了这个资料后,我是不是理解错了?
资料说,VIN- 得接1V,VIN+可以接受0-2V的信号。
这如何理解呢?求大牛

其实在论坛搜索时,有另一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267206-1-1.html 是类似的,但没下文了。

楼主:
是不是我这是个很低级的理解错误啊

网友:
他的意思應該是說
你可以用做單端輸入
不過另外一個沒有用到的input 應該要給一個reference電壓
不能直接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那下面那些话是我在看到这个资料之前的应用印象,在看到这个资料后,发现应该是自己理解错了。
但是也没想明白,为什么VIN- 要接1V  reference呢?
非常感谢!

楼主:
至此,貌似应该有一个结论是,差分输入用于单端接入信号时,负端接地是不太对的或者可能采集的信号最大值要折半。

网友:
应该是效果不好

网友(2017-01-13):
回复 楼主:

楼主差分AD用单端输入的问题解决了吗?试过用差分驱动把单端信号转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