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mim电容的耐压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5-02-08):
如题,一般mim电容的耐压能达到多少?

网友:
看介质厚度了。1f/um^2的可能25V左右,具体看工艺库文档

网友:
十几V到30V不等

网友:
击穿电压取决于氧化物的厚度的特定的过程。技术文件提供的电压值。

网友:
就算耐压15V,但还是别操作在如此高压,会有漏电疑虑。

网友A:
一般器件耐压也就10V以内了,高压器件也不推荐用MIM

网友(2022-04-28):
工艺文件的曲线一般只给出5V一下的值,十几耐压的依据是什么?工艺文件中看不到啊

网友(2025-07-07):
tsmc 65nm的mimcap可以耐10V

网友(2025-08-20):
引用 网友A:
一般器件耐压也就10V以内了,高压器件也不推荐用MIM

请问您是否了解,一般高压设计下,我们有什么电容呢,mo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