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alibre2009的license问题

楼主(2015-02-08):
关于calibre2009license问题

1,Linux终端下运行命令/sbin/ifconfig -a 得到网卡MAC地址,(本机为000c2959fbfa

2下载calibre licgen到桌面备用 calibre licgen.zip (822.9 KB , 下载次数: 41 )

3,将window的系统时间改为2008年,然后运行Dos(开始菜单搜索栏中输入cmd回车),在Dos中用命令cd转到桌面的calibre licgen文件夹

然后在Dos中执行以下命令:MentorKG -i calibre.txt -h 000c2959fbfa -o license.dat注意将命令中的MAC网卡地址改成第一部中获得的网卡地址。

此时在桌面的calibre licgen文件夹中就会生成相应的license.dat文件。

4,在license.dat文件开头添上以下两句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000c2959fbfa 1717

DAEMON mgcld /home/wangdz/edatools/calibre/ixl_cal_2009.1_35.24/lib/mgcld

第一句中同理也要改相应的MAC地址,第二句要对应自己安装的calibre位置相应修改,修改完成后保存

5,将生成的license.dat文件放到calibre安装路径下(home/wangdz/edatools/calibre/ixl_cal_2009.1_35.24)就ok了。

网友:
需要该系统时间才能生成有效的license吗?我似乎没有改系统时间也可以工作啊。

网友A(2016-05-11):
Err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ERROR: - DRC( Hierarchical)

网友(2020-04-02):
我想在2020年的今天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2020-06-08):
引用 网友A:
Err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ERROR: - DRC( Hierarchical)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

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都不记得了,现在用calibre 201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