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MOS管取代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5-02-08):
在电路中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对信号进行半波整流,为了满足工艺兼容,需要用MOS管短接来实现二极管,但是实际代替后,电路的整流功能不能实现了,请教一下大家,用MOS管代替二极管时有什么地方需要特别注意吗?没能实现单向导通功能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网友:
美誉见过

网友:
body diode的方向考虑了吗?

网友:
另外MOS 管需要控制, 正半周导通,负半周断开才行

网友:
二极管有反向击穿电压,mos管的反向击穿电压是多少?能保证反向不导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