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问个boostdcdc sw尖峰的问题

楼主(2015-02-08):
这个尖峰的过冲应该是Vout pin的bonding线电感引起的,今天测试在输出电容上串了个10nH的电感,因为没有ph级电感,负载从电感和电容中间拉,本来希望SW尖峰大些,测试完全没效果,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楼主:

    boost_out-------2nHL-----从此拉负载
                                           Cout4.7uF
                                           地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人回啊?

网友:
没图没真相

楼主:
图就是上面那个啊,求分析

网友:
SW尖峰是N管关闭,P管还没打开,电感电流将SW冲高引起的,跟输出没什么关系,减小N管驱动可以降低SW尖峰,只是效率会有影响

网友(2015-03-11):
是啊 sw的尖峰就要在sw的地方测,和输出有什么关系哦
如果是同步的 功率管都放在芯片内部 就不要想测这个尖峰了

网友(2021-11-12):
下端管关的太快导致的,将下端管的下拉电流减小一些,尖峰可以减小,此外跟封装的寄生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