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成功IC5141usr6和IUS09.20,但是安装IC610出现了小问题

楼主(2015-02-09):
虚拟机vmware 9.0小红帽4.0

安装610时候,有一些组件安装失败,无法layout,仿真可以。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兄弟,
探讨下!!!!!!!!!!!!!!!!!!!!!!!!!!!!!!!!!!!!

另外安装IC5141和IUS09.20的兄弟有问题欢迎咨询,mm优先哦~~~~~

楼主:
安装了一个星期,终于成功!!!!!!!!!!!!中途也学习了很多linux知识,感谢eetop!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大师,IUS9.2安装时,能启动nclaunch,但是不能启动simvision,
能告诉你的安装步骤和传一下破解文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nclaunch能够启动说明破解文件没问题,但是你的license有问题,可能是你的license本身或者路径设置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是第一次安装cadence,请教个问题,我在版上下载的IC615,解压后四个文件

-rw-r--r-- 1 hnxu ASIC    681 Mar  4 15:27 ic_index.sdx
-rw-r--r-- 1 hnxu ASIC 579805 Mar  4 15:27 Hotfix_IC06.15.511-615_lnx86.sdp
drwxr-xr-x 2 hnxu ASIC  28672 Mar  4 15:36 kits
drwxr-xr-x 2 hnxu ASIC   4096 Mar  4 16:20 iscape_logs

请教需要下载installscape么?应该如何安装?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