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5-02-09):
如图,求指导。

网友:
感觉是TIE HIGH + TIE LOW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具体一点么?

网友:
就是数字电路里的拉高和拉低电路。

网友:
P2+N1组成TIE LOW,OUT2低电平,把OUT1拉到高电平
避免gate直接连到VCC,VSS,做ESD保护

网友:
同意5楼大神的解释,又长见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OUT1和OUT2是接到哪的?为什么说做ESD?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数字电路的栅呗,这样的话,栅不用直接接GND或者VCC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端是输入,一端是输出,通过out1来控制out2,或者通过out2来控制out1是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貌似有点明白了,OUT1一直输出高,OUT2一直输出0.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大神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此电路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非常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