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做MASK ROM的流程,不知道有人有经验的没?

楼主(2015-02-09):
主要是想问一下,MASK ROM应该也是向foundary要的IP核吧?存在ROM中的程序,事先需要转成什么格式? 然后以后投片的话,就是只修改上面的metal就可以了吧?

网友:
一般分为via rom和diff rom, 就是gds文件对应的版图,

更新的时候,更新via1/m1  或者diff(不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