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和的疑问

楼主(2015-02-09):
用了下面的set_clock_gating_style命令,compile_ultra也用了-gate_clock选项,综合出来的结果是有一部分能加ICG,有相当大一部分没有加ICG,却用了Latch(nege),NOR2和AND2的结构,这个不就是ICG吗?不知道是不是上面的命令(set_clock_gating_style)选项设置得有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请问各位大神,该怎么改?谢谢!!

网友:
不知道对不对啊。你的option中只设了posedge logic指定使用的单元,没有对negedge设置。所以negedge使用了latch+NAND的形式。
我的经验中没有设过positive_edge_logic这个option,综合会自动去找满足上升沿和下降沿需要的ICG单元。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
arm的库不一定有negedge的 icg的, 只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