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AT电流源

楼主(2015-02-09):
在保证T=300K时,输出电流150μA情况下,怎么增加它的温度系数,其中ben高电位,benb是ben的非。

网友:
把电流公式写出来,对温度求导,自己根据公式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保证T=300K的情况下 斜率貌似不变,当然了R8=R10,且值不能太大 不然斜率只会降低。不知道我这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公式和电路是对不上吧?R8=R10,那么分母上只有R9了。
    电流对温度求导,电阻R10也是有温度系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我写错了 应该是R8=R9,我知道电阻R10也有温度系数,温度系数是不是很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TC是有dVBE的系数决定地...若你再想提高,可配合电阻的温度系数做微调...
  另外:你的 启动电路,也有问题...

网友:
电流的温度系数是不会变的,但如果电阻有温度系数,Iout的温度系数会变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你用的是什么电阻,自己可以看model文件,电阻的一阶温度系数一般是tc1,二阶温度系数可以不看.
但不管怎么样,电阻的温度系数不能被省略。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你用的是什么电阻,自己可以看model文件,电阻的一阶温度系数一般是tc1,二阶温度系 ...

为啥二阶的温度系数不看?